OAK ROW风扇报错断电

楼主(2017-07-12):
OAK ROW风扇报错断电,2片一样的问题,一片看到风扇接口边上一个电阻撞断,是个100欧的,装上好了,另外一个,开机按F10进BIOS,PC Health选项里面3个 全部关闭掉解决。

网友:
在PC Health里全部关掉这不叫解决吧,这应该叫忽略。
楼主可以试着研究一下。

网友A:
那个撞掉100欧姆电阻的板子,也是在BIOS里面关闭后正常了?

网友:
发贴子都不传图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撞掉100欧姆电阻的板子,也是在BIOS里面关闭后正常了?

撞件的 直接换个100欧就好了,没关,另外一个修不好 就关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撞件的 直接换个100欧就好了,没关,另外一个修不好 就关掉了

好吧,如果没时间查也只能这样,但是怕CMOS还原之后又出现这种症状,还得在设置一次,就这麻烦点。

网友(2017-10-12):
这4个脚的电压分别是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