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再提联想B320一体机故障

楼主(2017-07-12):
联想B320有两款机器,一款带AV卡的,一款不带,典型故障一般是屏闪一下黑屏,还有加显卡驱动就黑屏,无法加载显卡驱动,论坛里有帖子讨论过这些问题,典型的故障是APL5930不良或者损坏造成,借鉴文章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75572-1-1.html,大家可以从简至难维修,不要一上来就先干显卡。现将APL5930管脚正常点压测试如下给大家做个比较:1-0V,2-0.79V(0.8V),3-0.98V(1V),4-0.98V(1V),5-3.3V,6-5V,7-5V,8-3.3V.如果误差比较大或者不稳定不断跳变,直接更换就可以解决。如果没有芯片也可以借鉴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22700-1-1.html,拆除APL5930芯片,从其他地方取1V供电给这个芯片,有些人找不到PL10的位置,我把图片上传给大家,在内存的左侧, APL5930各管脚点压正常的情况下如果还是黑屏,不妨刷下显卡BIOS,附BIOS文件 显卡芯片边上BIOS 编号SPI1

网友:
楼主很是用心,对于此类通病故障点,已经详细的把显卡核心辅助供电输出芯片做了个分析。加分鼓励。

网友:
思路明确,大神呐!不过我还没有认证,看不了图!看来要抓静时间认证了

网友:
一体机没图纸,幸亏是通病,要不不好查啦

网友:
  B320亮一下就没了    维修结果高压板主芯片坏 换了就好

网友:
5930这个通病  我还从来没遇到过 哎  可悲

网友(2017-11-18):
遇到一样的故障可以按先测试电压是不是正常,不正常直接从PL10取电压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