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MAX进水维修一例

楼主(2017-07-12):
v3max进水严重,连电源按开机键直接20MA仔细观察电流在20上闪。有一定的振幅。怀疑电路有漏电所以手机电源IC自己有保护关断所以跳。用二极档测电容。进水电容电压越高一头越黑。量了几个,发黑的,发现两个电容直接对地。拆下后可开机。但屏不亮。也不知道是不是显示……所以修屏灯。进为灯升压高。所以腐蚀严重,拆下灯控15脚玻璃。管脚严重发黑。没有件换,先植上看看,灯亮显示了。还有我发现CPU背面的电容有的是短路的。有可能和电脑CPU一样。即便是短路也是正常的。因为没有腐蚀的痕迹。所以没有动。这个机器的USB也参与开机。不装不触发,小电流。先写这点吧。修的过程没有拍图。凭印象叙述一下。

网友:
我感觉可能还是会有隐患,进水腐蚀了,尤其是腐蚀到部分芯片里面的,可能会破坏下几层的信号或是电路走线,用一段时间后这些地方存在问题,然后引起各种问题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