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7352进水不开机

楼主(2017-07-12):
客户拿来说进过水的,拆机发现有腐蚀的地方。
洗板水把腐蚀的地方洗干净,接电,待机0.01还是不开机。
用放大镜看发现51225有脚发黑,洛铁托焊一下,接电,待机0.02,按开机键电流上去了,接屏亮机。
测机发现键盘有键用不了,换键盘,机器解决。

网友A:
楼主的  技术不错 !运气也不错!!!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  技术不错 !运气也不错!!!哈哈哈

是我运气好
也是客户的运气好

网友B:
最后亮机不上个亮机图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后亮机不上个亮机图出来?

忘记拍亮机图了,下次发帖都上亮机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忘记拍亮机图了,下次发帖都上亮机图。

最好上个亮机图,不然会被人说成无图无真相。

网友:
楼主,你又捡一条死鱼,厉害哦,钱这么快就到手了

网友:
进水机要看情况了,像楼主这样的实属运气好,呵呵

网友:
进水的要仔细看有没 没有断线 一般问题不是太大的 只要仔细点就可以了

网友:
还不错,故障点比较明显,有些机子进水了看不出来

网友:
就这么简简单单就搞定了呢,这钱好赚

网友:
*脏话*,都进水这样还能修好,楼主好技术,学习了!

网友:
技术不错 有图有真相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最近几天碰到几个难搞的机器。修了两天了还没修出来。。。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思路很i清晰,多谢分享

网友:
还好芯片没坏吧,也没烧太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