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助 OSAMU2-SHB-HPC hp 半小时掉电,

楼主(2017-07-12):
OSAMU2-SHB-HPC   开始是桥短路,换了桥开机慢, 在论坛找到bios刷了,开机快乐,

但是准时半小时掉电。。。谁有这个原厂的bios

求分享一下。

网友:
网络问题  ,发了两次,版主删了一个吧。

网友:
在系统里面刷一个看看

网友:
楼主换的的一样的桥,还是代用的?

网友A:
你把原来的BIOS程序发上来,我们帮你合成看看行不行?

网友:
换了桥开机慢是ME问题,准时掉电也是ME,合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把原来的BIOS程序发上来,我们帮你合成看看行不行?

就是原来BIOS 没了,有办法吗。有办法吗

网友:
还是bios问题,刷bios前一定要备份啊,去某宝看看有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原来BIOS 没了,有办法吗。有办法吗

没有原来的BIOS程序,比较麻烦的,我也没有这个机器的BIOS程序的。

网友:
不要有希望了,没用还是去淘宝吧,我以前也一样。淘宝强

网友:
真的建议你去淘宝,如果你会合成你试试,不行就去淘宝,以前也是桥,还是去淘宝解决

网友:
半小时掉电,风扇 狂转么,是不是BIOS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