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5LD进水维修

楼主(2017-07-12):
机型:ASUS

板号:X555LD  REV:2.0

故障:进水不触发

地点:大重庆

维修员:xxx

维修过程:接一商家进水机,拆除主板后发现主板进水的地方在EC周围。ec被处理过,旁边还少件。图片修之前没拍,修好了才拍的,将就着看吧,
很明显这里少了一个切换电压的管子,我是直接拉过去的。电压拉过去后3v,5v,都已正常产生,机器还是不上电,按开机键也是一样。。。。。。。。。

那就按着不触发继续来修吧,接着测量
有高低高的跳变,正常。
3.3正常。

3.3正常。
低电平也正常。
低电平 不正常。紧接着刷了一个BIOS程序
然并卵。  ec还是不发出复位。这种情况要么EC坏了,要么输出被拉低。由于是进水的板子EC坏的可能性很大啊,通过一番测量矛头指向EC。这个时候我也不想去翘起EC14脚,而是

这样,借个3.3来用用
然后就这样了

点位,BIOS论坛都有我都不再重发了,最后,各位看官们动动小指头加点分吧,,,

网友A:
有图有真相,不错,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B:
修的有技巧,有图,有时序,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有真相,不错,感谢楼主的分享。

感谢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的有技巧,有图,有时序,谢谢楼主分享!

兄弟 绝得可以加加分吧

网友C:
这很吊 ,值得学习,借给火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很吊 ,值得学习,借给火用用。。。。。。。

感谢加分。

网友D:
看到二修机心里没底啊修不好算了修好了又怕内存CPU坏的

网友E:
华硕这种问题机,修的还这么溜,,牛白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到二修机心里没底啊修不好算了修好了又怕内存CPU坏的

呵呵,有钱钱当然要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华硕这种问题机,修的还这么溜,,牛白啊,。了、

问题多好啊,不然哪有机器修

网友F:
“很明显这里少了一个切换电压的管子”然而并不明显 哈哈。后面的EC复位信号算好查的,就这个电压转换管不仔细看怕是发现不了的,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明显这里少了一个切换电压的管子”然而并不明显 哈哈。后面的EC复位信号算好查的,就这个电压转换管不 ...

感谢加分。

网友G:
借个3.3来复位,这个方法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借个3.3来复位,这个方法好。。。。

好就加点分吧,谢谢

网友H:
老司机了,有图有真相,华硕机子我是怕呀。

网友I:
楼主好技术,学习了,思路清晰,上电时序好,佩服佩服、1

网友J:
技术可以 有图有真像很想知道楼主修好后收了多少钱

网友K:
华硕的不好修啊   连图纸都没有

网友L:
只能说楼主牛人呀。是不是有一样的主板对比着修,不然可麻烦了

网友M:
这个不错很好的学习资料。有时序,学习了。

网友N:
  进水能修好真的很厉害  我却只智能换主板

网友O:
图片大小不一啊    都截图一样大小看着多好

网友P:
有图有真相,楼主不错,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Q:
666,果然是人才,最后就飞了一条线,省下一个EC的钱

网友:
引用 网友O:
图片大小不一啊    都截图一样大小看着多好

了解了。下次多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Q:
666,果然是人才,最后就飞了一条线,省下一个EC的钱

修机能省就省

网友R:
学习楼主的经验哈有图有字的现在的新机子都是集成CPU不好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学习楼主的经验哈有图有字的现在的新机子都是集成CPU不好修了

集成单U的 换班吧,换不了就退

网友S:
EC是不是带程序导致没有3.3呢?刷过资料么?

网友T:
我也经常这样干 你是大重庆那家的呀

网友U:
楼主好厉害,感谢分享 值得学习!

网友V:
华硕的机器就是不好搞。。。。。。。。。

网友W:
楼主修的很犀利 加分鼓励

网友:
是我这网络不好吗  怎么发布出去

网友W:
在线充值自行车自行车自行车这些 能不能发出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S:
EC是不是带程序导致没有3.3呢?刷过资料么?

这个机器好像可以直接换ec的

网友:
引用 网友T:
我也经常这样干 你是大重庆那家的呀

保密

网友:
引用 网友U:
楼主好厉害,感谢分享 值得学习!

发个帖赚点下载分,厉害谈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W:
楼主修的很犀利 加分鼓励

感谢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W:
在线充值自行车自行车自行车这些 能不能发出去啊

发出来了

网友X:
不触发还是很好修的。只要南桥没坏。。。。一切都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X:
不触发还是很好修的。只要南桥没坏。。。。一切都好说

是的。

网友Y:
修得不错,我记得有一块也是华硕主板,他就是爱出这个EC复位的问题。

网友Z:
有图有真相,不错,感谢楼主的分享。我对华硕的时序还是不太懂 慢慢学习

网友AA:
重庆人不是都该自称小山城吧 - - 还大重庆     太张扬了

网友AB:
ASUS没点位我们难搞好,还是你们精通维修。

网友AC:
高呀  我有一台电流跑6百多  BIOS 刷也没有用

网友AD:
额,这样的确可以降低一下成本但是这样会不会出现其他的问题呢,借来的也有一点拉低吧。。。。。。
只能+1分

网友:
引用 网友Y:
修得不错,我记得有一块也是华硕主板,他就是爱出这个EC复位的问题。

知道问题就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Z:
有图有真相,不错,感谢楼主的分享。我对华硕的时序还是不太懂 慢慢学习

慢慢来   急不得

网友:
引用 网友K:
华硕的不好修啊   连图纸都没有

还好            有点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A:
重庆人不是都该自称小山城吧 - - 还大重庆     太张扬了

呵呵    本来都是大重庆

网友:
引用 网友AB:
ASUS没点位我们难搞好,还是你们精通维修。

这个有点位的    没点位 修起确实伤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C:
高呀  我有一台电流跑6百多  BIOS 刷也没有用

u  挂了就不好整了

网友:
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D:
额,这样的确可以降低一下成本但是这样会不会出现其他的问题呢,借来的也有一点拉低吧。。。。。。
只能+1 ...

测试了没问题 拉过来没有拉低 说明是EC没有输出       感谢加分

网友AE:
老司机,涨点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E:
老司机,涨点知识。。。。。。。。

绝得有用加点分吧

网友AF:
已加分,思路很清晰阿 ,老司机就是稳,一下就找到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F:
已加分,思路很清晰阿 ,老司机就是稳,一下就找到问题了。

感谢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老司机了,有图有真相,华硕机子我是怕呀。

不要怕  有点位还是比较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好技术,学习了,思路清晰,上电时序好,佩服佩服、1

我是水货一个,技术已经不值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技术可以 有图有真像很想知道楼主修好后收了多少钱

商家的 都收不起钱钱

网友:
引用 网友K:
华硕的不好修啊   连图纸都没有

有点位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只能说楼主牛人呀。是不是有一样的主板对比着修,不然可麻烦了

牛人谈不上

网友AG:
华硕这种问题机,修的还这么溜,,牛白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G:
华硕这种问题机,修的还这么溜,,牛白啊,。了

绝得可以 不妨加点分  谢谢

网友AH:
进水的一般都是断线   腐蚀

网友:
能告诉你EC复位是3.3V电压经过个电阻跟电容过来的吗,都是外界给的 不是EC自己产生的,为什么那么多人看了都不说,还是我记得的理论是错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H:
进水的一般都是断线   腐蚀

也有的烧掉一大堆

网友:
我也不知道你的理论是不是对的。这个板子就这样修好了 外部上啦电阻也没有坏

网友AI:
EC_RST无复位,可以通过飞电压来解决,又学了一招,这个一定要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I:
EC_RST无复位,可以通过飞电压来解决,又学了一招,这个一定要加分

感谢加分

网友AJ:
看到ASUS 就头疼   恭喜楼主 修好可以收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J:
看到ASUS 就头疼   恭喜楼主 修好可以收钱了

呵呵  收不到好多钱钱                                               绝得可以加点分吧

网友AK:
飞线能好 说明问题不在ec,还是条件不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K:
飞线能好 说明问题不在ec,还是条件不满足

ec要输出EC——rst无非就是那几个条件,只要条件满足通过GPIO来控制的,个人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不错很好的学习资料。有时序,学习了。

楼主谦虚了,,谈不上学习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进水能修好真的很厉害  我却只智能换主板

进水的修起来细心一点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P:
有图有真相,楼主不错,感谢楼主的分享

绝得好的话加点分吧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V:
华硕的机器就是不好搞。。。。。。。。。

没有点位的不好搞 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E:
老司机,涨点知识。。。。。。。。

觉得好的话可以加点分  谢谢

网友AL:
值得学习和收藏,感谢楼主分享,楼主飞线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L:
值得学习和收藏,感谢楼主分享,楼主飞线厉害啊

绝得可以加点分吧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