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高压管少接了灯管也不能启动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7-07-12):
我的显示屏用的是4个灯管,两个高压变压器,一边接两根灯管。现在我一个高压变压器上取掉一根灯管,然后给电源板通电,就发现灯管亮两下就不亮了。4根一起接上去通电灯管就能正常的亮。我想问的是它这是通过检测什么参数来实现的,就是少了灯管屏就不能一直亮,是电流吗?

网友:
好像是输出那里会空载就保护了,具体我也不知道

网友:
每根灯管都有检测电路的  你不接上  检测不到 高压就保护了  就会亮下灭

网友:
一根灯管两根线,沿着那根细线跑,你会找到是到高压ic的,这就是检测电路了

网友:
不能去掉其中的一根,检查只能用好的灯来测。

网友A:
具体是检测电压还是电流不太清楚,总归有反馈信号到高压控制芯片内部。少一路都不行,除非去保护

网友:
高压保护 了,你可以用陶瓷电容把不接灯管的头连上

网友:
高压板有负载平衡监测,是监测电流的,有灯不接,就会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是检测电压还是电流不太清楚,总归有反馈信号到高压控制芯片内部。少一路都不行,除非去保护

师傅 说去保护 不行
会出问题的
一般都是换的

网友:
按理解
高压板控制芯片 对灯管进行检测

检测到不正常 就保护的吧

网友:
这东西,四个要全接,少一根它都会保护的

网友:
谢谢各位帮忙,又长见识了!..............................................

网友:
现在的电路都有保护措施的 为了安全么

网友:
高压板上的保护电路比较多,稍微有点问题都会保护 何况少了一根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