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150m-d2v不触发

楼主(2017-07-12):
客人说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机,拆机是100系主板心想主板没那么块坏吧,发现这电脑又是蟑螂基地,好几处有蟑螂屎  清理后故障依旧。开机排针有电压,先看32.768,万用表一去通电触发但没跑码,这故障比较常见了换后试几次都正常,装机后不触发,加热正常凉了又不行应该是电阻问题了,直接换谐震旁边电阻 故障排除

网友A:
B150应该还在保吧,不去退换直接拿来修也是土豪了

网友:
  主板越来越难 还是笔记本好点    一般修一下就换班了

网友B:
一堆技嘉 h61 通病反复重启不触发  有没有经验 告知一下

网友:
B150主板  都开始坏了?   这质量也是没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150应该还在保吧,不去退换直接拿来修也是土豪了

那么脏,厂还还帮他保吗?外观有点问题都不保了

网友C:
楼主是先换晶振,不行,再换电阻是吗?能不能说得更清楚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先换晶振,不行,再换电阻是吗?能不能说得更清楚些

是的,换晶振好了一会又不行,换电阻就没返修了

网友:
一直没想过触发问题 去换电容旁的电阻,看帖子果然有启发以后要留意了

网友D:
现在新板子的质量,真是不敢恭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现在新板子的质量,真是不敢恭维。

轩辕大师 这不怪质量 怪蟑螂拉的屎尿给腐蚀了   我们这行蟑螂有时是功臣有时又是敌人

网友:
楼主真是经验丰富老师傅,想你学习!

网友:
B150 开干了 不错。。。还没修到

网友F:
楼主南方的吧   蟑螂太猖狂了  经常遇到被蟑螂搞坏的机器,各种氧化。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南方的吧   蟑螂太猖狂了  经常遇到被蟑螂搞坏的机器,各种氧化。

大深圳呢,新东西坏有八成是蟑螂搞坏了,电源特别多直接boom的那种

网友:
我一般都是直接去掉那两个电阻的··好像也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
新板坏的基本都是通病吧,下次注意了

网友:
B150主板都修到 了哇,可以吧  111

网友:
引用 网友E:
轩辕大师 这不怪质量 怪蟑螂拉的屎尿给腐蚀了   我们这行蟑螂有时是功臣有时又是敌人

难怪,看来使用环境真是糟糕。再好的板子也没用。

网友:
现在看b150的板子感觉比以前的要复杂一些......

网友G:
这主板还在保修之内
还有你这图片看上去没有灰尘 而是新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主板还在保修之内
还有你这图片看上去没有灰尘 而是新主板。

现在很多淘宝网购主机 坏了基本就楼下找维修店的 了。还谈什么保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堆技嘉 h61 通病反复重启不触发  有没有经验 告知一下

问题修详细点,每片板子什么问题。或许我能帮你

网友:
这个型号的板子都开始修了,哎  落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