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笔记本K54HR电流1.5 内屏不显示 外接显示 附备份BIOS

楼主(2017-07-12):
今天接一华硕笔记本 K54HR i3 独显 cpu是集成在主板上的,检查发现外接可以显示 内屏黑屏无背光 ,裸板电流1.5然后慢慢到1.6,先刷了一个BIOS,故障依旧,
测屏线19v供电正常,测屏3.3v供电没有,3.3v是屏线2、3脚 ,往后走经过一个电感、电感直连MOS管b20n03 S级 G级13v  D级3.3v,应该是mos管出问题了,手头没有这东西,然后把电感拆了(因为电感另一路还接了一个电阻331),D级飞线到屏线2、3脚 ,开机 正常,无白屏闪屏现象。另附备份亮机bios。

上几张图,手机垃圾,请海涵。

网友:
现在修机的毛病,先刷个BIOS再说,都不愿意测主板,。,。。,。,。

网友:
几根飞线就修好了 楼住厉害。。。。

网友:
现在修机的毛病,先刷个BIOS再说,都不愿意测主板

网友:
是哪一个信号的问题?????????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点赞!好评6666666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