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410 不触发(不定时)

楼主(2017-07-12):
今天修一牛B机器联想U410,客户拿来说又不行了,为什么又呢?因为这机器来3次了。第一次拿来我刷了BIOS好了,用了1个月不行了。又拿来,又写了个BIOS,这次感觉不踏实,所以拷机两个,没事。但1个月后的今天又来了:Q:Q:Q:Q——什么情况呀????拆机后插可调电源待机0.01,按开关电流一路狂飚,亮机了,留下一脸蒙逼的我。修机器最怕这种要死没死透的,断电再上电,问题来了,待机没了,3V 5V都没了。量完51220供电、自举、开启、基准都没问题,抬头看了一眼电流居然又是0.01,3V 5V又出来了,又能触发亮机。真是吐血!!但是我还是锁定目标,应该就是51220相关这一块有问题。当没待机电流的时候再量了一遍51220条件,全有————换51220吧,换完一样,再换3 5V MOS,全换,一个不留。 现在全好了。附图和正常BIOS LZ8 LENOVO IDEAPAD

网友:
在等一个月又来了,,你就得吐血了,。,。

网友:
不稳定就换主板了算了  省时间还安逸是不是,不会有后顾自由了

网友:
感觉好像踏实些了 毕竟换了场管。

网友:
最怕的就是这样的机,半死不活难搞的很

网友:
很好的经验,多谢少侠分享!!!!!!!!!

网友:
再回来的话就又换  这个机器很多这个问题 还有大短路的

网友:
同病相连啊,我这有台DELL的二修机,客户说开机慢,拿来刷的BIOS好了。回去又不行。拿回来又好了……这不明天再有问题又要回来了,想吐血啊

网友:
写的真好,可惜就是附件看不到啊,没法下载啊?

网友:
要是一个月后又来了你是不是要吐血了

网友:
我感觉也会回来  像华硕K42那种犯贱毛病? 元器件老化了?

网友:
不稳定很难修的,一般都是电容引起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
这个机器以前换过3  5V 滤波电容,没翻修过

网友:
U410  这个机器好修啊   有时间前的

网友:
楼主,你这次要多测试啊!如果有下次的话,还不知道客服会不会来的。

网友:
遇到过一台,真心修不好,问题和你额一样没后来放弃了

网友:
这样的最头疼,希望是MOS管的问题,楼主保重。

网友:
据我推测,楼主也是个不常用示波器的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