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清灰 人为故障

楼主(2017-07-12):
今天一客户拿来 联想 E40笔记本。说是自己清灰,装起来后笔记本就不亮屏了。大体报价后,留下联系方式,让客户等消息。这个本子清灰不是太麻烦。D壳上有一个小盖,拆开后就可以清灰了。先拆下小盖,再拆下散热片。大体目测一下有没有掉件 、 有没有破碎元件、有没有烧糊
元件。看了两遍没有发现异常情况。用万用表测量 电感对地阻值、场管是否击穿,没有异常。
接下来测了几个电容有无短路,保险有无烧断。这时发现了问题。测PF7时发现不通。

看了一下图纸,应该是显卡供电部分与VIN的链接处。再次确认了 VIN与PL16的对地阻值 正常后更换PF7 维修电源试机 屏幕亮了 大体测试 声音、上网、键盘使用基本正常。维修结束。
像这种情况很有能是清灰没拆电池,供电部分对地造成的。以前就有换屏等操作忘记拆掉电池造成的扩大故障。

网友:
现在的客户都学聪明了,都会自己动手。我也是经常遇到他们自己拆装完了不开机的。前天有个ASUS就是自己拆的不开机了。拿来维修(可能是产生静电保护了,不触发  拆开放个电就OK了。)有时候这种故障就是送钱故障

网友:
我记得这个问题好像是E40通病吧,以前我修过几台。

网友:
维修不好搞了,很多客户会自己清灰,自己到淘宝上买屏幕呀,硬盘呀,内存呀这些自己动手更换。

网友:
这个收藏了先,后续遇到了秒杀,新本子应该问题不大,遇到老本子,最好不要清,好多拆下再装上就不亮机了,CQ40我遇到过多次

网友:
这次搞坏了  估计下次不敢自己拆了

网友:
像这种机器报价高点,看以后还敢不敢自己弄

网友:
呵呵遇到这种就多收钱。反正我是样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