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550白屏

楼主(2017-07-12):
发贴好难呢,本来编辑好的一发表就不正常,图片不显示晕
这个是在我编辑上个帖子的时候老板让我看的,说是客户自己瞎折腾搞白屏了,客户自己还买了个新屏。
白屏一般都是缺电压的,先在屏接口量下,19V,3.3V有,在量发现有个0.14V的供电,看来这个不正常。
图纸,这个没有。在一篇帖子里发现,可以跟N5110  10260-1通用。看图纸原来是LCDVDD

断电打阻值465正常,看下是有一个小5脚输出的

量下1、4、5脚有3.3V,直接换芯片。
最后来个亮机图

网友:
发帖幸苦,自己顶下

网友:
白屏LCDvdd供电没有    暗屏19V供电或屏开启3.3没有

网友A:
厉害啊  楼主你们是怎么知道哪些图纸同不·通用的啊

网友B:
这个机子遇到过,直接拆掉芯片5脚3脚之间飞根线。算是通病了

网友C:
楼主轻松搞定白屏故障,学习了,借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啊  楼主你们是怎么知道哪些图纸同不·通用的啊

我是看到别人的贴子说是能通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子遇到过,直接拆掉芯片5脚3脚之间飞根线。算是通病了

飞线可以,我觉得还是原件换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轻松搞定白屏故障,学习了,借鉴了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牛逼的客户

网友D:
   芯片都不拆 直接一条线飞过去   浪费时间找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芯片都不拆 直接一条线飞过去   浪费时间找芯片

还是原装的好点。找不到在飞线。

网友:
   我都是飞   找个芯片找半天  都是一样用何必那么麻烦

网友E:
屏供电芯片挂了,白屏我一般都是直连+3VS 。不找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屏供电芯片挂了,白屏我一般都是直连+3VS 。不找芯片

直连的是快很多。

网友:
最简单就是飞根线,钱到手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