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50

楼主(2017-07-12):
板号 NM-A281 usb接口插坏了 5V 短路排除了 。插还是待机偏高呢 。发现ALP5930 发烫
板号

网友:
ALP5930是显卡附近还是桥附近的?各引脚电压多少

网友:
查一下5930输出脚 对地 值是多少

网友:
肯定有地方有短路的,还存在待机高!你放放电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