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 绿灯不亮 触发掉电

楼主(2017-07-12):
苹果机器不太会修。机器绿灯不亮,待机0.018按下开关0.024然后掉电到0.018.这机器有什么通病没?没有图纸也没有点位。不知道怎么修。普通机器的零件还能认识一些,哎!只测到公共端有16.5v。别的就懵了

ps:机器修好了。就是ec问题。网上定了一个ec带程序的。换上去就好了。灯也亮了。也能进系统了

网友A:
6259上面那两个电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6259上面那两个电阻看看

6259上面哪两个电阻啊?这个有通病吗

网友B:
啥机子都想通病 。有那么多吗?跟着时序看电路图慢慢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啥机子都想通病 。有那么多吗?跟着时序看电路图慢慢查吧

苹果机器就是不太会修。才来发问的呀。要是大家都会,都那么厉害那都不用咋们论坛了,是吧!还有就是没有找到相应的图纸和点位

网友C:
哪一年的1278 我知道的有一款掉电是 充电新片边上的电阻变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一年的1278 我知道的有一款掉电是 充电新片边上的电阻变质

是ec问题。已经好了。换了个新的

网友:
ec很少坏啊 进水了把

网友:
苹果主板EC坏的 概率还是蛮大的 修过很多进水的  EC坏了的

网友D:
苹果的机器是比较头疼,  LZ 是怎么想到是EC  的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苹果的机器是比较头疼,  LZ 是怎么想到是EC  的问题的,

论坛找了一圈。磕磕碰碰外带一点运气,就这么懵对了。其实苹果我真不会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