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联想40E62智能电视白屏,白雾状,伴有一秒一抖动。

楼主(2017-07-12):
客户用他的哈佛H6带过来一台联想电视(以前没见过联想的电视),询问用户,用户反映是白屏。抖动。和客户交谈了几分钟留下了电视和联系方式。迅速拆机。通电测试,故障果然如客户所说。按照以往的经验,维修方向放在的逻辑板上(后用万能驱动板测试也证实了我的判断,就是屏逻辑板故障)。打了阻止,发现有一路电容阻止只有10.涂了一遍焊膏,发现一个24脚芯片发热冒烟,难道是这个芯片短路,取下芯片后继续打阻止,还是有短路。那说明短路的故障在其他地方,继续观察和用手摸,没发现可疑的地方。把屏线把下就不短路,插上屏线就短路,7.7V的电压被拉低成0.2V.思考了半天,觉得应该用烧鸡法来找元凶。把电压调到1V。电流0.5安。慢慢加高,不好,屏的软排线冒白烟了,发现侧边缘软排线已经被烧断。清理烧断的线后,短路排除,但不肯定能否显示,不管他!通电测试。哇!屏幕颜色很正,漂亮的联想LOGO出来了,电视画面颜色也很正常。附上维修后的图片!呵呵!

这个不算什么技术,希望能帮到您。打通思路瓶颈!有用就给我加分吧,鼓励鼓励!

网友:
楼主,,你这是那里坏了,没有看明白啊!能不能讲一下,让小白也学习一下啊!

网友:
运气不错,烧断了还能正常

网友:
有条有理,必须得加分哟,机器修得不怎么多.贴子先收藏了!!

网友:
看到烧断后以为不行了 没想到还能用

网友:
没什么重点在。。。都不舍得教教我们这些小白的

网友:
短路直接给烧开了,幸好不是COF短路

网友(2018-01-05):
                     有电源板图纸没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有几个字打错了。

网友:
屏线短导致伽马IC挂了,负像,很明显的特征。

网友:
这活干的漂亮!。。。。。。。。。。。

网友A:
不是有短路才会烧断的吗,为什么烧了还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短路才会烧断的吗,为什么烧了还能用

把短路的地方已经烧开了。。。。。。。。

网友:
学习了,多分享,多探讨,积累经验,谢谢,支持你

网友:
富贵险中求!非一般人敢做。有压机在手的话,倒可一做。不然到时不好交差。

网友(2018-02-26):
没有看到你找到真正的故障点啊?

网友:
有条有理,必须得加分哟,机器修得不怎么多.贴子先 收藏了!

网友:
先收藏一下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不是听天由命地加电压上去,让它把短路点给烧开吧。

网友:
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
学习了!这个应该相当于撕掉单边Y吧。

网友(2018-04-10):
今天收了台,还没修,路过看到帖,明天研究研究

网友:
线短了吗 还是哪里的问题 没看明白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