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198w

楼主(2017-07-12):
优派 t198w ,显示器。故障,亮一下就灭。电源指示灯跟着灭。再按下开关,电源指示等不灭,但灯管还灭。测灯管没问题。高压板工作条件:14伏有13.66伏正常,开启0.15伏。挑起开启角断开与高压板连接,仍然0.15付。    由此断定,驱动板故障。论坛下来程序刷后:电源指示灯微亮,有几个小三极管发烫。开关不受控。后拆两个电容,不发烫了,电源指示灯正常了。修复。电容:c404,c412.在程序芯片下方。用编程器读  出的问题程序只有2k,我刷的好程序却96k!匪夷所思。

网友A:
拆得哪两个电容   上个图看看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得哪两个电容   上个图看看先

太小了,只能在放大镜下看清楚,我用手机怎么也照不到。紧挨24c16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