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G475有待机,不上电

楼主(2017-07-12):
版号:LA-6755P   REV:1.0
小白实践中,由于某种原因,手头上多了一台二修机。大概观察了一下没有明显进水的地方。插电测试,发现有待机,不上电。拆下主板,发现是二修机,IO被干过了。

其他的还未发现。还是老老实实的按程序办事,稳妥点。先测保护隔离,发现是对的,之后测试公共点也是对的。最后是3V,5V一切正常。之后测试开关电压,终于有苗头了。开关没有电

果断找图查开关电压的来源。ON/OFF#接D22,

观察板子发现D22出有腐蚀的迹象,

测D22一脚有3.3。测板面留的开关没有电压。

问题明确了,就D22到开关点断线了,刮开板子飞线,再测D22和开关都有3.3V。

开机,亮机。测试,到此维修结束。

由于表达能力欠佳,以及发帖经验不足,还望各位谅解!

网友:
顶,技术贴必须顶。楼主观察仔细呀

网友:
运气就是好啊  我上次也是遇到这台  开关电压0.8V   仔细观察发现 R779  和D22 引脚腐蚀了

网友:
我是新手,什么时候达到你这种水平啊,膜拜中!!!!

网友:
联想g470.g475.g460这几款主板进水都会容易出现主板断线,造成很多关键电压出不来,出现各种故障

网友:
我记得修的最多的就是这种板子进水特爱断线,也不知道是板材问题还是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