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X551简单维修

楼主(2017-07-12):
故障是内屏不显外屏显并不是暗屏,拆机测屏接口各电压,发现BL_EN没有电压,D4501 3脚是BL_EN信号,2脚有3.3V,3脚电压是从2脚过来的,那就直连试试,结果成功亮内屏,也没有开机提前闪屏的问题,就这样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ytuioiupoioy87twiyoiuopipoiiuyuiyoiuop

这是什么意思?????????????????

ct4251809 -1 -1 不能用脚趾头思考问题

网友:
再简单的问题都要发个贴子,不发贴没办法更好的得到下载分

网友:
为了赚点下载分,大家也是拼了,但是很多都没有权限查看。哎!

网友:
零成本维修,客户是送钱上门了。

网友:
买来开启信号 我一般是短屏供电   也快  又方便

网友:
没有背光开启  还是挺好修的  实在不行 割线飞电压都可以

网友:
就是暗屏的机器吗 ?我都是短接 屏幕3.3直接拉过来 主板都懒得拆

网友:
这个问题是暗屏的吧??????????

网友B:
楼主可以分享下这个机器的点位图吗?

网友:
厉害了,我都不知道怎么确定是没有开启,还是没有背光供电,或者背光灯管坏了

网友C:
楼主可以把点位图发一个给我吗  我之前一直找不到这个点位  都放弃好几天这个机器的维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把点位图发一个给我吗  我之前一直找不到这个点位  都放弃好几天这个机器的维修了

这个点位我昨天从论坛下载的,自己搜索一下会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分享下这个机器的点位图吗?

论坛有我就不能上传了,我也是昨天在论坛下载的

网友:
说的也够简单的,,,,,,,,,,,,,,,,,,,,,,

网友:
乖乖隆地咚,楼主还是蛮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