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N4110蛋疼维修

楼主(2017-07-12):
机型:DELL N4110

板号:DAV02AMB8F0

故障:大电流+不通电

先来个板子面貌:

板子是同事甩给我的,他说之前不触发换了一个系统供电后正常,装机装一半再点大电流。。。。。。。听到这句话心想悲剧了---

板子到手 PU3已经被干掉,5V短路,PQ24击穿。

取掉PQ24 PQ25+8206b后5V依旧短路19欧姆。烧鸡大法伺候,PU8TPS51461牺牲,直接取掉5V恢复120欧姆,姑且算正常,然后开始补件找来系统供电上好PQ24 PQ25板子正常输出3V 5V。并可以触发。接着找芯片,PU3RT8015D 这个就蛋疼了 找不到。。。最后找了个APW7153B对比了PDF是一样,上好芯片1.8v已经产生(事实证明这2个芯片可以代换)  51461在HP1000板子上面找到。全部装好后上CPU触发电流0.17.。。。。。沃日还有问题。。。PL9无内存电压,不用想PU58207也挂了,19v窜到5v上面。换好8207后再次上电到0.33.。。。。。。。尼玛 太坑爹了。此时1.5v已经产生,PL8的1.8v消失。刚刚不是都有电压的吗,咋又没了 。断电打值短路 ,我勒个擦。。什么情况。淡定了一会,把CPU拧下来1.8v已不再短路。日了狗了CPU也挂了。换个CPU正常点亮。。。。。。。。。

你妹的 报价要是不修不就白忙活了。。。。。。。。上个全家福

还是那句话,大哥大姐们加点分吧。。。

网友A:
占个沙发。。。别让帖子沉了。。。各位看见的加点分吧,下载分少得可怜

网友B:
我想知道要是老板知道了这件事情回怎么看

网友C:
楼主碰到烧CPU的板子我微笑了。这还修毛线啊,换板吧。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占个沙发。。。别让帖子沉了。。。各位看见的加点分吧,下载分少得可怜

你搞了半天还没有跟客服报价啊!CPU坏了,如果客服不搞,你白忙了?

网友D:
搞了这么多元件烧了,你还没有报价,这有点........希望你报价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碰到烧CPU的板子我微笑了。这还修毛线啊,换板吧。加油,

楼主想问问你,你那做换笔记本主板一般从什么汇道拿货换的?

网友E:
最怕修到要换这么多的,我这店开没多久,料板不够,发芯片运费都好几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怕修到要换这么多的,我这店开没多久,料板不够,发芯片运费都好几十了

刚开店慢慢来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搞了这么多元件烧了,你还没有报价,这有点........希望你报价成功。

已经报好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碰到烧CPU的板子我微笑了。这还修毛线啊,换板吧。加油,

板子已经OK了 不需要换板子

网友F:
CPU挂了收钱有点危险啊,楼主收到钱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CPU挂了收钱有点危险啊,楼主收到钱没啊?

这机子是商家的,说好了只修主板。cpu他自己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要是老板知道了这件事情回怎么看

老板好说话的              人也好

网友G:
这机修得也是坑爹的,最烦就是烧一大串,然后换件然后修,最后修好了,U也烧了,给客户报价,客户轻淡的来了句,不修了。付出的不止来回买芯片的运费,芯片的费用,还有时间精力,吃力不讨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机修得也是坑爹的,最烦就是烧一大串,然后换件然后修,最后修好了,U也烧了,给客户报价,客户轻淡的来 ...

这就是苦逼的维修员        绝得可以加点分吧   谢谢

网友H:
撸主技术真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撸主技术真好!!!学习了!!!!

技术都是不好哈

网友:
这种短路没点耐心是根本修不出来的,加分支持

网友:
值得学习和收藏,感谢楼主分享,要是不修就尴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