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3000 掉电

楼主(2017-07-12):
此机来时不上电,用吹风机吹EC 能上电但会掉电,待机3V5V都有的,根据图纸查到EC 的RETRST#跳变,往后查到温控电路跳变引起。往后理找不到原因,想想刷BIOS 试试,结果好了。

网友:
估计还会返修  刷BIOS  能刷好温控?

网友:
BIOS造成温控故障 ??? 这种不多见

网友:
BIOS和温控是没有关系的   估计你刚开始问题可能判断错了  就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