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 15 R2报警

楼主(2017-07-12):
开机,喇叭报7声。拆内存上电也会报警但是和原来的声音不一样,初步判断过内存了,可能报显卡。
拆机,目测主板没腐蚀。放电再开机情况一样。
想刷BIOS,但是想了想买这机器的人都是玩游戏的多,所以上bga加焊显卡,不行再考虑BIOS。这显卡个头大,做得时候要把握好温度。
做完擦干净显卡周边的焊油,接屏上电,酷酷的外星人头出来了。
装机跑3d,一切正常。

网友:
这个 显卡  贵不

网友:
这显卡发热量特大   虚焊 或直接坏掉的也多

网友:
补焊BGA的返修率太高了,最怕这个。

网友:
用一个多月,应该会返修,之前修过一台,最后换显卡,加焊,bga1个月左右就回来了

网友:
这样的机器加焊显卡不是长久的事!

网友:
这个显卡我换过温度要高一点才干的动,买新的5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