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L750 不开机

楼主(2017-07-12):
客户拿过来两台L750D都是不开机。 简单拆机量电压 几乎大电容都是短路 仔细观察一下 一个电容腐蚀 拆开就正常 第二台 拆开一样故障 同样地方 上图 免同行走弯路 ,非高技术贴 。供参考
不开机

网友:
这样也行,估计进水了,需要仔细耐心

网友:
这种算是捡到钱了吧。就喜欢这种故障,基本上不会有返修。

网友:
这样机器多点才好呀。修是快,来钱快,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华硕 S200E 开机灰屏

网友:
烧机大法最好解决,调好电压,把板子所有短路的电容看一下,有明显坏的直截拆掉。

网友:
东芝的机器是不是通病啊两台都坏一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