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50暗屏 跪求图纸

楼主(2017-07-12):
电脑型号:T450
板号:NM-A252
独立显卡,开机暗屏,屏换过很多块了,故障一样,主板屏线背面有三个保险,F3和F184V,F7一端19V,一端1.3V,换掉故障依旧,没图纸,不知道怎么查,有没有哪位大神有这型号的图纸给发个呗,万分感谢

网友:
这个只能跑线路了  又是一个 没图纸的机器

网友:
这个图纸论坛应该有的吧
搜索一下

网友A:
1.3V不正常 是不是高压上面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3V不正常 是不是高压上面的问题

一端19V,一端1.3肯定不正常,关键换了N个保险故障还是一样,不确定电压是从哪里过来的,也不敢随便动,搜论坛都没图纸

网友:
图纸论坛没找到   去淘宝看看吧

网友:
保险两端电压应该一样,一边19一边1.3保险肯定坏了楼主。

网友:
接外接屏试试。不想修的话,给独显断电。改集显。

网友C:
不接屏线看看F7保险两端电压是多少?用排除法试

网友D:
换了F7过后你不接屏再量一下两端的电压,如果正常就换其他的屏先试试,前两天也遇到一个T450暗屏,换保险用他原来的屏又烧坏了,换保险再换其他测试屏就正常亮机,后来他自己的屏电路板上有电容短路了

网友:
保险没有坏,就考虑一下屏线吧。

网友:
换保险之前量量。屏那边的对地阻值。。看看屏上短路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接屏线看看F7保险两端电压是多少?用排除法试

就是不接屏量的F7,一端19V,一端1.3,换和几个保险,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换了F7过后你不接屏再量一下两端的电压,如果正常就换其他的屏先试试,前两天也遇到一个T450暗屏,换保险用 ...

我只试过换完保险接他自己的屏,你这个方法我可以试试,行的话就万分感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试过换完保险接他自己的屏,你这个方法我可以试试,行的话就万分感谢了

不知道你搞定没有

网友E:
排除一下 排线有没有坏   排线有时候也会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排除一下 排线有没有坏   排线有时候也会拉低

已经好了,必须屏和保险都换掉,单换一个会烧坏另外一个

网友B:
好了,万分感谢,全部换掉就可以了,单换一个会烧坏另外一个

网友:
看来只能去淘宝看看了  买回啦记得分享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了,万分感谢,全部换掉就可以了,单换一个会烧坏另外一个

恭喜电脑搞定,钞票赚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端19V,一端1.3肯定不正常,关键换了N个保险故障还是一样,不确定电压是从哪里过来的,也不敢随便动, ...

你看看后面是不是短路 了 或者 信号给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后面是不是短路 了 或者 信号给拉低了

已经好了,保险和屏的问题,必须一起更换

网友F:
这是后继有短路啊  烧鸡大法  在没排除短路前换保险是没有用的  保险起的作用就是有短路时候断开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是后继有短路啊  烧鸡大法  在没排除短路前换保险是没有用的  保险起的作用就是有短路时候断开

不是后续电路问题,是屏电容短路,换完保险接原屏烧保险,电容换好以后还是烧保险,只能把保险和屏一起换掉,故障才解决,不然我也不会纠结这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