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 H77-DS3H不触发

楼主(2017-07-13):
开关针有3。3V,开机有高低变化,测IO的106脚有高低变化,103脚给桥也有高低变化,测102脚SLP-时无变化只有0V,又测116脚-RSMRST,无3.3V电压,参考H61图纸IO的116脚上的电压时3VDUAL。这才发现这板是5v双路供电5vdual。直接量q96 内存插槽边三个滤波电容旁边型号是P2003ED的S极有5V电压,D极无电压,G极4.7V电压Q96是P到MOS管的管子截止,测控制Q96G极的393芯片的1和7脚为0V,2和6脚为高电平2.5V,3和5脚为低电平0V此时393电路工作正常的,393的1和7脚相连通过一个电阻控制Q96的G极和393芯片的1,7脚短路。跟换电阻后Q96的G极电压为0V,通电5VDUAL和3VDUAL出来IO的116脚电压恢复到3.3V,开机OK.

网友:
无语  全程有点没看懂啊  说清楚啊

网友:
厉害啊  楼主说的这么细   学习到了  谢谢啊

网友:
这是典型的技嘉5V双路供电不出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