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B75M-D3V主板 接上风扇,风扇不转什么原因

楼主(2017-07-12):
技嘉 B75M-D3V主板 接上风扇,风扇不转什么原因,可以亮机,风扇没坏,两个风扇接口都不转,两个风扇接口四个针除了地线其他三个依次是12V ,10V,2.5,和好板对比都是正常电压

 会员0元2022-12-16 06:17

网友:
除了风扇不转   能亮机不的

网友:
你换个插座试试看。不行直接接电源。

网友:
如果正常亮机,风扇改接12v就好了

网友:
风扇不转直接改就OK了哦

网友:
风扇换过没有,风扇好坏的还不知道

网友:
如果能亮机,万用表测一下风扇接口有没有12v电压

网友:
如果风扇没坏可以插在SYS-FAN风扇座

网友:
如果能正常亮机就是风扇电路坏了

网友A:
技嘉 B75M-D3V主板 接上风扇,风扇不转什么原因,可以亮机,风扇没坏,两个风扇接口都不转,两个风扇接口四个针除了地线其他三个依次是12V ,10V,2.5,和好板对比都是正常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 B75M-D3V主板 接上风扇,风扇不转什么原因,可以亮机,风扇没坏,两个风扇接口都不转,两个风扇接口四 ...

既然和好板子对比都是正常的,那么风扇插好板子上面转吗?如果插好板子上转,插这个板子不转,那就没理由了。

网友:
这个认证什么鬼,所有的图片都看不了,迅维打算把自己废了?

网友:
换个风扇看看。。。。。。。。

网友:
看一下电压应该差不多是正常的,查一下4脚到IO的线路

网友:
这个应该好查,找个电路图,很好搞。

网友:
你有没有等一下,技嘉的cpu风扇是智能的!!

网友:
都看不到,也不能认证,怎么学习?太郁闷了!先弄点积分吧!

网友B:
同样问题,也是风扇不转,电和LZ的一样,换了一下IO,但还是不转,今天准备找图纸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样问题,也是风扇不转,电和LZ的一样,换了一下IO,但还是不转,今天准备找图纸看看

已经处理好了,毛病出在12V那里,虽然空量时电是对的,但插上风扇再量电就掉到不到2V了,最后处理的办法是把连接12V供电的电阻换掉(或者直接用焊锡连上)

网友:
看情况是你风扇坏了,换一个就OK

网友(2017-10-27):
现在的分难赚,搜搜都要金币,以后还真的要靠自己的真本事了

网友:
程序里看看 直接接在电源上好了

网友:
生锈了吧吧刮刮针脚每次看各种大神的维修整理帖子都受益匪浅

网友:
风扇控制电路问题。。。。。。。。。。。。

网友:
毛病出在12V那里,虽然空量时电是对的,但插上风扇再量电就掉到不到2V了,最后处理的办法是把连接12V供电的电阻换掉

网友:
换个风扇试试

网友:
风扇旁边有个保险电阻看下是否坏了

网友:
有电压没电流,用电源直接供电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