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471 开机无显

楼主(2017-07-12):
宏基E5-471 SERIES 板号:DA0ZQ0MB6E0 REV E  独显   故障是开机无显示    电流  0.6—0.75   不跳      屏幕一闪一闪   刷bios解决

DA0ZQ0MB6E0 .rar

网友:
不显示   屏幕还一闪一闪的?

网友:
这个是通病 开机不显示 屏幕有点闪闪  修好多台了

网友:
CPU是I5还是双核的,这个机器的BIOS和主板要求很严格的。

网友:
这个机器BIOS坏的多,还要南桥也会造成这个现象的....

网友(2017-10-17):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先刷bios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