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装WIN7系统灰屏

楼主(2017-07-12):
板号820-00165-A 用苹果系统一切正常,但是装WIN7系统,WINDOS标签过后都是灰屏,那个修过指点一下,BIOS写过了。

网友A:
遇到过应该是显卡问题 进安全模式试试把驱动卸载掉

网友:
你做W10有的机器不支持  你那个机器应该市16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应该是显卡问题 进安全模式试试把驱动卸载掉

应该不是显卡的问题   我也遇到过黄系统就对了

网友:
换光驱 换光盘 试试看 说不定能好

网友:
你装系统的时候不要 装显卡驱动,     这是是显卡驱动的问题,    不行我给你个显卡给驱动

网友B:
是不是12年的AIR      如果是是驱动问题官方给的显卡驱动有问题的      如果是12年的机子到时候我发个驱动链接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12年的AIR      如果是是驱动问题官方给的显卡驱动有问题的      如果是12年的机子到时候我发个驱动 ...

不是12年的是13年的机器,现在有2台这样的机器了,都放在手里

网友:
系统WIN7 和10都换过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