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8h61-m puls v3 V1.01点位图

楼主(2017-07-12):
手上有片P8h61-m puls v3 故障不触发,I/O是NCT3779D ,101脚RSMRST正常有3.3V,开机针也有3.3V,短接开机针,I/O 61脚和63脚都有3.3V跳变,64脚SLP S3#0V,没有电压,对地有500多,查南桥晶振有压差,其它深度和浅度休眠没有点位不知道哪里测量,求点位图一份

网友A:
这个点图  在论坛还真没找到 去某宝吧  应该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点图  在论坛还真没找到 去某宝吧  应该有

好的,我去找找,找到了上传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我去找找,找到了上传上来。。。。。。。。。。。。。。

恩  传上来 加分

网友:
手摸着晶振试试,遇到很多io有调变,都是晶振有问题

网友:
在这

Asus P8H61-M_PLUS_V3_1.01.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