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的问题 请教! 型号不同显示波形的差异!

楼主(2017-07-12):
最近生意很淡,闲着没事就看看修笔记本的帖子,多逛逛论坛还是有好处的!因为修主板比较多一些,我这笔记本比较少!就没有购买示波器,最近感觉没有示波器有的信号修的很苦恼,所以决定购买一款示波器,只几天也就多看了看示波器!但是在实地学习的时候用的都是普源的DS1102E和1052E,没怎么关注其他的,但是最近看到几个帖子里边的示波器方波都是和普源的1102E有些不同!百度一下也没有搜索到解答!所以发个帖子,求证一下!用过的大神还望不吝赐教!!!啰嗦了哈哈  下面是我看的帖子中的波形截图  大家来看一下差异!
这个是普源的DS1102E  1052E的方波也和这个一样!

这个是泰克的2012B波形也是和1102E一致!

关键来了  这个普源的1104Z???????????  这个是什么情况?理论上应该是比DS1102E高端一点才是啊  掉电时候的下降沿,也就是垂直下来的线为什么看不见啊???

再来看一下普源的DS2202 这个是方波吗???下行线呢???

差异很大啊 怎么个情况啊?谁能给个靠谱的解释啊

怎么下降沿的线泰克和普源的低端很明显,好观察???? 而新的型号的为什么没有或者那么虚啊! 实在是不解啊!!!!

网友:
没人关注???  自己顶一下  千万别沉啊

网友A:
现在的机器修短路和刷BIOS,就可以好80%的,一天10-15台妥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机器修短路和刷BIOS,就可以好80%的,一天10-15台妥妥的

我去  你那里盛业很好啊  我这里基本没有生意!!!

网友B:
后面几张图,探头没有校准  接1KHz校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面几张图,探头没有校准  接1KHz校准就好了

校准就可以显示下降沿的线吗  比较明显那种?探头用的都是10X啊,http://www.chinafix.com/article-9482-1.html这个帖子里边开始进行方波校准时候下降沿的线也很不明显  是不是和示波器的屏幕大小有关系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后面几张图,探头没有校准  接1KHz校准就好了

这个是你帖子中的图片 我的问题是图中第二通道这个掉电下降沿线比DS1102E那种示波器线不明显!这个是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你帖子中的图片 我的问题是图中第二通道这个掉电下降沿线比DS1102E那种示波器线不明显!这个是为 ...

明白了,这个是品牌的问题,也就是厂家设定的问题,不影响观察波形

网友:
有个 可惜自己不会用  需要学习下

网友:
应该是示波器哪里没有调试好吧,如果调试好的话应该是正常的,没有理由低端的比高端的还好

网友:
这个厂家这样设计的  各有各的风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