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01i

楼主(2017-07-12):
联想X201I暗屏,cn1、30脚与32脚是开启与调节亮度,一个是ec发出的信号,一个是南桥发出的信号,都不出电压。直接拉电压3.3v过去可以亮机,但是每次进入系统就没图像,外接有显示。开始以为是显卡每天但这主板是集显的没有独立显卡,后来也加焊了桥还是故障一样。经过仔细检查是cn1屏座的第49脚LID电压偏低导致的,实际测量才1.05v。接3.3V过去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
LID有问题 只进系统暗屏  看来这个板LID不参于触发啊

网友:
思路很清晰,分析的也不错,楼主理论很好,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LID休眠信号出问题,大多不触发。。。楼主修机细心。。。

网友:
老铁  我昨天也修了一个暗屏的 X201I  我的是屏幕保险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