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0IN R2.2G待机0.030 按开机 不触发 维修经验

楼主(2017-07-12):
主板版号:K40IN R2.2G

故障:待机0.030 按开机 不触发

打开时序图
按照时序插上电源+5V  +3v  +3VA_EC 电压直接出   测量就把名字复制到点位图上在元器件上测试 这我就不太细说了   经过我测试 都正常  EC复位也正常 那VSUS_ON
应该也有高电平了  测试有  在根据时序图  只要有VSUS_ON  就有 +1.05VSUS  +3VSUS +5VSUS  +12VSUS    测试都有 12VSUS有13V  也算正常
在测SUS_PWRGD    诶嘿  没有  问题找到   既然电压都正常 PG 应该是有的 打下此芯片的对地值 没短  直接焊个3.3K的电阻上拉 还是被拉低   断开EC 67脚 还是低  看来不是EC拉低了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了 就是U8101 RT8206A 待机3 5V芯片 问题  找此芯片 用完了 一个不剩  料板也没找到   既然3V 5V待机都正常  直接切断PG 与此芯片的连接 在用 此芯片输出的电压接个电阻上拉   说干就干

焊好 在用洗板水洗洗

机器点亮    安装好后     待机会从0.030 下降 具体忘记是多少了 0.02 左右
附:修机包  内含  点位图 图纸 BIOS   点位图我打开是倒的 一开始我以为反了 仔细研究后 是把板子反着看   都能对上号

k40in 2.2g维修包.rar

网友A:
请教一下,华硕k53sv 上电没跳变直接上到1.6左右,帮忙判断一下,bioss刷过

网友:
厉害  楼主这个赶得上教学了   你的机器会不会有短路啊  直接1.6

网友:
楼主很棒哦,思路清晰,飞线也飞得好向你学习!

网友B:
补充一点,我也喜欢把板子洗干净,不然感觉很难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点,我也喜欢把板子洗干净,不然感觉很难受!

我们应该都有洁癖  但是这个应该是好习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华硕k53sv 上电没跳变直接上到1.6左右,帮忙判断一下,bioss刷过

拆 CPU    内存  拆了吗   都拆了 1.6  是哪里短路了把 打下对地值  或者摸摸哪里烫手

网友:
阔以 楼主修得不借 学习了 少PG还能这样改的!!思路广啊

网友:
清洗助焊剂,主板污渍,修机养成良好的习惯是成功维修人的表现

网友:
厉害  楼主这个赶得上教学了
厉害  楼主这个赶得上教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