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S1 2.1开机转下停又转重启。点不亮

楼主(2017-07-12):
GA-H61M-S1 2.1开机转下停又转重启。点不亮经过测试发现wip电压低只有1v 正常的3v 更换wip点亮进入系统

网友:
能把思路和步骤讲一下吗,我们也学习学习

网友:
WIP  是什么 ???????????????????????????

网友:
这种三极管一般就是作开启信号的吧。应该是开启信号没有满足条件导致的掉电。

网友:
H61好多这样的问题,多数是cpu供电和bios

网友:
看焊点,全部换新得了,问题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