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A-EP41T-UD3L R1.3 电路图

楼主(2017-07-12):
求助 GA-EP41T-UD3L R1.3 电路图

附上位置图

GA-EP41T-UD3L Rev1.01点位图.pdf

网友A:
论坛好像有P45的电路图。你的主板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好像有P45的电路图。你的主板是什么问题?

音效时有时无,会突然没声。 现在测试中~

网友:
换声卡芯片,检查声卡供电。。还有看看是不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B:
来回转转音频插孔,有些是音频插孔本身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来回转转音频插孔,有些是音频插孔本身的问题

找到问题,电阻值多大,热机中。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找到问题,电阻值多大,热机中。

意思有电阻阻值偏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意思有电阻阻值偏大?

往孔阻值有变质.   而且有偏大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往孔阻值有变质.   而且有偏大些.

意思是插孔座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意思是插孔座有问题?

插孔旁的电阻有变质,换了测一天正常.

网友:
主板什么现象  盲修不可以吗这个没有

网友:
怎么不先换声卡芯片试下啊???????

网友:
直接弄个外接声卡不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