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修DELL N4110 终于修好

楼主(2017-07-12):
接同行一台N4110  不通电——,

拆开后发现EC上有几个洞,先换了EC,插电后NND 看着EC就冒烟了。又是几个洞。

看到这情况就不想修了,没办法,跟同行勾通后加价维修。只有再开始搞,

看来有大短路,还有高电压进到了低电压电路。先拆了EC,再插电。发现5VALW的上管短路,直接到19V整到了5V待机电路上了,

我的天,这要烧多少东西啊,

不管了,先修待机电路,换了上管,发现没有  待机芯片RT8206也一起换了。

这时找个好的EC再装上去,插电,没待机电压,反复查电路发现RT8206 EN信号是由ACOK信号控制,这个信号是由88731的电源管理芯片发出,

查88731大概条件,ACIN 大于2.01V了。DCIN是19V,LDO有5V,还是没有ACOK转出,上拉电压5V再分压后计算后应该是3V,但还是为低电平,

直接从旧主板上拆88731换上后,ACOK正常转了,待机电压3.3V有了。还是不开机。

按开关没触发动作,查EC 125脚,按开关有跳变。80脚 没动作。 101 102 103脚没有波形,BIOS坏了?

拆BIOS下来,上编程器,一看,真的不能识别型号了,找了一个25X40的,再到坛子里面下载了个BIOS,刷上后,

可以开机了,以为修好了,电流0.33A不动了,还是不行,一查所有电压都出来了。

仔细看主板,发现RTCD1 也烧了。这这东西电压都是直接进南桥的,RTCD1的的3脚,对地短路,*脏话*,南桥也烧了。

只有订了个南桥,BD82HM67.今天换上,也找个D管,换了RTCD1.装上CPU 内存,开机终于显示了,

中间的分析过程就不多说了,太辛苦了。

打字也不容易,大家给加点下载分吧,谢谢。语文没学好,多多原谅。

老规举,有图有真现。

网友A:
上电前打值应该可以发现上管短的,这一路烧的够辛苦的

网友:
烧了这么多的东西,呵呵,这个价格也上来了

网友:
楼主好技术,我想知道最后收了多少钱?

网友:
维修有时候接了 可能麻烦点 也会尽力修好    这个板子修的确实耗时耗利了

网友:
换了这么多芯片,能保住本钱吗

网友:
思路很清晰,分析的也不错,楼主理论很好,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这还搞毛,过3 4 个月有要找你。换板、、

网友:
这情况,估计很早就想放弃了,到最后修好后,那种高兴啊,深有体会。

网友:
这个机器也烧的太厉害了吧!换了这么多的东西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电前打值应该可以发现上管短的,这一路烧的够辛苦的

打值有什么用,送来的时候EC已经烧出洞了,能烧的都烧完了,或许客户手上的时候,就已经烧的不成样子了。

网友:
实话说,这种我们都放弃,维修的成本太高,这种板子客户又给不起钱

网友:
楼主的推理思维不错,不过走弯路了…………,修得太不容易了,此板这样修不知道能收回多少!!

网友:
我昨天也刚刚搞了这个机子,,有时能触发有时不能,,,,,,,,

网友:
这种机子换桥真的不划算,,,,

网友:
真是辛苦了,这个要好有耐心才能坚持下来啊

网友:
上管击穿的果然可怕,一烧一片,修这种板要胆大心细。。

网友:
有些机修好的,利润虽少,但是一种成就。。。加分支持了。。

网友:
对啊,这个板子也不贵,我修同行的换桥都怕了,连续3个都是坏的

网友:
兄弟这是大修啊 ,但是有时候把故障一一突破 ,换在多也要把他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