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7850维修

楼主(2017-07-12):
前几天在网上收到两片显卡电路板,一片7850一片660,都无风扇散热器。180元,今天快递才到打开一看包装太简单,660掉件严重。先弄7850吧!看了一下掉了两只小电容器,有的地方发霉,清理后没大问题,一只三极管一只脚脱了,加焊好后用万用表测芯片供电显存供电阻值正常,心想可能就是那三级管脱焊的问题吧!上主板开机风扇转动一下,保护了。突然想起忘了打12伏供电阻值,取下显卡果然12伏短路,测量后是一颗4c10n的管子短路,吹下后电路阻值恢复正常。找了半天找到一片料板有这管子,拆了一颗换上。打值电路板阻值正常上机,显示器亮了不过有问题。出一些字母后黑屏,想到两块板包装太差可能芯片接触不良。加焊一把在说吧!预热后上焊台加焊,冷切后上机图像正常,应为没风扇散热器随便找了风扇散热器安装上,在上机测试正常,算修好了!

网友:
网上收的算你运气不错,我都不太敢要了!

网友A:
买了学技术,刚学不久。还是个小白不过180无风扇散热器可能贵了点吧!

网友:
我是小白,想进来学习维修显卡,果然跟俢主板差不多

网友:
哦这个收的划算了,不知道660的那块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还能这样,维修实在太难做了

网友:
好运气,我也闲鱼收过大多时候说没修其实修过,往往碰到看似没修的又显存短路 核心坏了,显卡供电问题好修就怕核心坏掉

网友:
楼主够心细,再加上点运气能修好过半的显卡,修多了那就装不多手到病除了!

网友:
显卡的维修软件在哪里买的   我也想买

网友(2017-09-26):
引用 网友A:
买了学技术,刚学不久。还是个小白不过180无风扇散热器可能贵了点吧!

这个4c10的管子,我上级有12伏,下级都没有,是管子坏吗

网友:
我们这种小小白先看,学习下思路

网友:
我也有这块显卡,没搞好,可有图纸啊?

网友(2017-11-19):
加焊一下就好了,楼主厉害,学习了

网友:
预热后上焊台加焊,运气不错。捡了个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