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 n68s3+ 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7-07-12):
无CPU供电维修
CPU供电产生:芯片+mos管产生
找到芯片(l6713a)看看你芯片有无工作。芯片工作条件先查一下供电,开启,vid组合。

根据芯片手册15脚供电应该是12v的,电压不对实测只有1v多几,被拉低了,跑线跑到一个三极管(元凶)

12v供电经流过得到l6713a芯片供电,马上换掉cpu供电出来了,跑马亮机

新人求关照啊!

网友:
这个应该是双二级管吧。。。跟Cmos电路里面的那个一样。

网友:
应该是双二极管,有问题还会导致串路

网友:
BAT54双二极管坏了导致供电芯片VCC电压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