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i2480SXHE 插直流电源待机0.007 灯不亮 已搞定

楼主(2017-07-12):
AOC I2480SX  SM483ADI_R10.2  屏号MV238FHM-N10

待机0.007  测量驱动板 各大电压正常

按开关不动  指示灯 也没反应   基本就是MCU的事了
接编程器能识别 主芯片  识别不到 挂载ROM
估计是ROM芯片坏了  随便找块主板 拆个25Q80   焊上  脚弄弯

在论坛下了个MCU  但是 刷上去  0.070  不亮  开关没反应
觉得还是程序的问题  在某宝 5快买了个

刷上灯亮了

屏也点亮了  至此维修结束   特献亮机MCU

网友:
MCU忘记上传了吧,怎么看不到呢。

网友:
我明明发了 图片的呀 还有附件  怎么看都没了   在这里补上

网友:
在发一次MCU     前两次 直接 浏览器白掉  我换了个浏览器

AOC I2480SX SM483ADI_R10.2 屏号MV238FHM-N10.rar

网友:
MCU 在4楼   图片  MCU 发帖的时候就上传了 浏览器白了 估计浏览器出问题了

网友(2018-04-09):
程序确定可用。我的情况和楼主情况一样。找了个大脚的BIOS装上。小的找不到。

网友(2018-06-17):
型号及屏号一样,但板号和楼主的不同……
我的板号:SM281CLB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