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笔记本k52jr维修

楼主(2017-07-12):
华硕k54jr 故障为不触发 拔掉小电池可以开机 关机后就不再触发
刚开始测得小电池经电阻到桥电压只有2.6几,以为是桥问题(换桥后发现不是)
上迅维下点位,一步步排查,排除ec,桥的待机电压,复位等。当量到rsmrst这个信号时,发现排阻一端电压不稳定,量了下阻值10k变成3K多, 马上换掉,rsmrst电压稳定了,测试好久正常了,没分了好想哭

网友A:
走弯路错杀桥了,没分别哭多发贴就对了加分鼓励下

网友B:
我的故障跟你的一样,换了排阻还是一样,

网友C:
检查没仔细,你看又浪费一个桥了。。。 少赚几十块钱了,HM55 HM65的桥 要40-50呢,除非料版拆机二手货自己直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故障跟你的一样,换了排阻还是一样,

量下排阻阻值是不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查没仔细,你看又浪费一个桥了。。。 少赚几十块钱了,HM55 HM65的桥 要40-50呢,除非料版拆机二手货自己 ...

哈 给人打工的哪管那么多 再说拆下来的以后也可以植球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走弯路错杀桥了,没分别哭多发贴就对了加分鼓励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