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款惠普亮机秒掉点

楼主(2017-07-12):
惠普型号:TPN-Q139     板号:DAY31AMB6C0 REV:C     故障:开机显示一秒就掉电重启,又一秒显示,一直循环。断开开关按键一样的情况,BIOS刷了还是一样的情况,裸板接屏还是一样情况。C壳上是I5    GTX的显卡。来两张图片,有修到类似的好了的指点一下,看看该动桥还是CPU还是IO还是怎么整。

网友A:
示波器看供电是否有杂波,如果都正常,加热一下显卡,看看掉不掉

网友:
这款机器 cpu容易虚焊 加焊cpu 不过加焊之前记得要烤板

网友:
我之前修过一台这个机器的问题  是开机不定是掉电   最好问题查出来了  是那个温控的问题  你可以试一下  去ecrest查   有两个三级管控制这个复位   去拿掉试一下

网友:
CPU虚了  这种不好搞  cpu做bga 第二次很容易死  要一次到位

网友:
CPU虚汗了     做这个CPU有风险啊

网友:
这种机子修复率都很低,,,

网友B:
这个现象我修到过,是DELL  机器,取了独显的一个供电,自动用集显亮机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看供电是否有杂波,如果都正常,加热一下显卡,看看掉不掉

楼主,小白问下,你说看可有杂波,如果有,那下一步该怎么查?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现象我修到过,是DELL  机器,取了独显的一个供电,自动用集显亮机正常了

独显供电有两个电感,我都断开了,还是秒掉电。

网友:
掉电的问题最难搞,要请教哪位高手知会个一两招就好

网友:
哎。。。没法做了。。以后这种cpu怎么做

网友:
能不能进BIOS,是不是BIOS设置问题,没插硬盘或者引导不对,会引起这个现象,仔细排查下是否操作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过,不过看大家的回复出就那几个方法,1查滤波,2刷bios,3查温控,4加焊显卡,5加焊cpu。如果都过了一遍还是不行,那就想开点了

网友:
看看开关电压是不是偏低了

网友:
这个机器昨天刚清灰一台 收了50大洋    做工马马虎虎啦   我感觉BIOS问题居多   上淘宝买个工厂的

网友:
现在的机子问题是多呀前几天修一个掉电好久都没有修好

网友:
掉电之后还能触发吗?

网友:
你测下CPU是否杂波,或把CPU供电电容加大试试。

网友:
微短,拆芯片,或者烤机时间长一点试试?

网友:
加焊CPU。没有更好的办法,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掉电了毕竟麻烦 只能慢慢排除 bios 显卡 温控

网友:
建议你裸板的情况下 不插内存 看看是否重启

网友:
板载的CPU还是不要搞的好。搞了几次结果都是报废

网友:
一个一个来 先从简单的开始

网友:
建议你 先检测一下开关    从最简单的做起         之前修到过是开关的问题 进水导致

网友:
不能下载,不能看附件,不能看图片,还不符合认证条件。。。。。我真的是无语了,限时认证的时候还不让认证

网友:
下次遇到看能不能秒杀。。。。。。

网友:
告诉你个最好的办法。。。。。。。。。。。。。。。要不要听?

网友:
CPU供电电容加大试试。然后把cup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查查有没有漏电!!!!!!!!!!!

网友:
有的机子检测网卡不过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HP的机子什么可能都有,像上次有个HP的,BIOS里调设置都可以,只要调硬盘启动模式就不显,放个电就OK了,显卡挂

网友:
现在HP 的板子很薄  不好做BGA

网友:
3 5v  电路 是不是不稳定。。。。。。。。。。。。。。。。。。。。

网友:
楼主的机器在保吗,在的话还是去保吧,昨天遇到一个DELL 在保的机器主板短路6代CPU (CPU和桥一体的,无进水无摔伤,CPU坏 ,价格太高)不知被谁修了,主板板层被人刮了一点点,声卡芯片和读卡器芯片也被动了,保不掉了,

网友:
这种板子先刷bios咯 一步步来不着急

网友:
CPU那还是不要乱动吧,一般的应该焊不好的

网友:
建议由示波器测一下,这种新型号建议能换板就换板吧。

网友:
看看后面有没有短路的,之前修了一个dell的,和你的类似,声卡芯片烧掉了,把它摘了就好了

网友:
主板上电开启信号被独显供电拉低又抬高。 换独显供电芯片

网友:
热一下CPU先
字数限制好长

网友:
加焊显卡看看了,不过前提是要跟客户沟通好

网友:
遇到过一个问题好像差不多最后没搞定 ,感觉像是CPU 没敢动

网友:
掉电的问题,不太好修。你先排除了BIOS之后,要再看看主板各组电压波形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