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昭阳K20-80充电短路维修

楼主(2017-07-12):
这机器小巧精致,还挺新的,手感也不错,同行拿来的,说已经过保了,但没说是什么问题。上图:
我接上电源,触发开关,咦,开机正常啊,难道又被撩了?!!!!才过了几秒钟,就大短了,但是机器还在正常启动中,然后过几秒钟又不短了,脑海里边猜想着,应该是充电短路了吧 !可是不对啊,电池根本没有装在上面啊,不管了,先拆机再说....... 这机器还是比较好拆的,现在新出的机器大部分都比较好拆, 三下五除二就把D壳取下来了,拆下来才知道,原来这机器是双电池的,只是外置的那个没有,里面有个内置的,现在想想,应该还是充电电路的问题吧 ,纬创的板子,比较窄,长方形,然后上论坛找资料,搜一下,只有BIOS,没有图纸,然后信心马上大打折扣!也不知道是, 电路问题还是电池问题, 没有电池试,不知道啊,还是试着盲修一下吧 ,接着把板子拆出来,随便找个联想的电池来接上去,联想外置的电池接口都一样的,找了个G470的电池方上去,接上电源,开机,还是一样的过几秒钟就短路,肯定不关电池的事儿了,然后测量板子,发现PU4402击穿了,如图:

这是电源接口进来的第一个隔离管,心理暗笑到,哇,这次可以捡死鱼,呵呵,换上去后,简单装机测试,接上内置电池,真的不大短了,开机进系统也充电了,可是我一看可调电源就觉得不对劲了,开机进系统,充电的时候,居然有4.8A左右的电流,差点就打表,可是人家原装的适配器才是3.25A啊,这明显带不起吧,然后我用它的适配器开机,进到系统看,果然不充电,也没有使用到交流电,是电池在放电,也就意味着,革命尚未成功,仍须努力。坐下来抽支烟先,脑子里面想着,这么大的电流应该还是有短路啊,而且是蛮大电流的短路,那这样应该是可以烧机的吧 ,不管先,拆主板出来,然后街上硬盘,和屏幕,进系统然后就只能摸了,当摸到刚换上去的PU4402的时候,还是很烫,然后断电测量,没有击穿,那就是后面还有短路的地方了,再次插电开机,继续摸,摸到PQ4305这里时,又被烫到了,管子型号是AO4813,P管吧 ,但是看看脚位,这不是只普通的管子啊,经过简单的跑线路,这个是充电电路上的管子,应该是PWM的场管,其他具体的就不知道了,因为没图纸。 网上查这个管子的资料,是复合管,双P的,刚好旁边还有两个4813的管子,经过测量对比,确实是这个管子击穿了,拆下来,
然后就是去找代换,找遍了店里所有的角落,就是没有能代换的,然后又去好基友的店里找,双N的有,一N一P的有,就是没有跟这一样的双P管,但是订芯片又要等3天,没办法,只能试着拿两单P管改了,最后还是改得成功了,充电也正常的了,最后,看图,虽然改得有点难看哦,两条黄色的细线是G极控制,白色粗的是接S极!

最后,求加分,虽然没什么技术含量!这也许是个通病呢!!!说不定能让各位同学少走弯路

网友A:
能在最短的时间里修复机器,改也好,换也好。挣得才是硬道理。

网友B:
楼主功底深厚是真的,不然煮熟的鸭子飞了。

网友C:
楼主,主板的版号多少?按版号找找图纸看,

网友D:
楼主厉害啊  思路清晰  要是我没图纸的如果开机不是大短路  一般都会放弃维修的

网友E:
这种双管的就是麻烦,,,,,,,,,,

网友F:
那个双P 管是什么? 隔离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主板的版号多少?按版号找找图纸看,

板号在这,论坛是没找到,我在X宝问也没有,只有BIOS卖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个双P 管是什么? 隔离管???

应该不是隔离管来的,应该是充电电路的PWM上下管来的,具体哪个是上哪个下我就不清楚,因为没找到S极接地的,所以我也有点懵逼!而且有三个这样的复合管在一起!水平有限,不清楚他们怎么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双管的就是麻烦,,,,,,,,,,

嗯。好像也是,就像以前三星的 板子上用的复合管也是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厉害啊  思路清晰  要是我没图纸的如果开机不是大短路  一般都会放弃维修的

这不叫厉害啊,都是烧机烧出来来的,其实我也菜鸟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功底深厚是真的,不然煮熟的鸭子飞了。

论坛的高手多的是,我只能算是一个虾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在最短的时间里修复机器,改也好,换也好。挣得才是硬道理。

也对,实际修机讲究的就是快速,稳定,我想两个单独的管子应该强过一个复合管吧

网友:
复合管改的好啊!   我遇到基本都是淘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