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113T短路通病

楼主(2017-07-12):
主板风扇右边,黄圈孔附近电容短路,取下3个电容,测量后其中一个短路,装上2个完毕。

网友:
没遇到过,什么现象。如何知道的是烧出来的吗?

网友:
这个机器这个问题是通病,电容击穿

网友:
这板修得好多来,大都这个问题。不费心思

网友:
通病就是好,来钱快,,,,,,,,,,,,,,,,,,,,,,,

网友:
电容短路的问题比较多  也不排除有mos短路的

网友:
这个机器这个问题是通病,电容击穿,修到过几个

网友:
厉害了我 的哥  小白我学习到了   思路比我好太多了  值得学习

网友:
外观黑了吗?还是以前修过?怎么会一下就能找到呢?还有机器是什么现象也没有说明.

网友:
这款机器通病就是这个大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