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

楼主(2017-07-12):
本人小白,学习修显卡没多久。不懂的东西太多,现在请教各位前辈一个问题,我买了很多低端卡学习,发现同型号的显卡芯片编号还是型号都不太一样。比如6850的芯片有的1230有的1231等等,想请教一下它们可以直接代换吗?

网友:
可以换的,只要核心型号相同不要管后面的数字!你买6850显卡练手会不会太贵?

网友:
后面的数字是批次类,不用管,直接代换。当然NVIDIA的GF116和106要注意下,有ABC之区分,分别对应阉割了ABC三种不同的显存控制器部分。比如一块GTS450,核心是GF116-A的,你拆了GF116-B的核心上去,那么即便是好的核心,还是会花屏,因为对应的显存区块不正常,要么把显存移动到好的显存控制区那一块,且改BIOS。要么就是换同样的核心

网友:
这种问题怎么 解决、

网友:
可以直接代换,比如280x有215-0821065 还有0821379 这些都是可以直接代换的,还有比如马甲卡,7950和r9 280的 7970和280x的都是可以直接代换的

网友:
好像只要核芯代号一样就可以换了吧,没有太多讲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