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真U刚跑码就掉电保护。华硕 P8C WS 附原机 亮机BIOS

楼主(2017-07-12):
                         只有修好后的图片和测量数据。刚开始还没有摸清问题不打算发帖  所以没有拍照
     上手这板  华硕的大板  看型号 P8C WS   稀罕货   不知是什么芯片组 网上搜索了一下  支持 1155 CPU  上个烧坏了的U 去试机(用好U真的烧怕了)复位出来。应该个电压正常,顺手量了一下 正常。
     上好U 一触发就掉了。而且保护不能再上电 吓我一跳 以为供电短路又要烧我的U 。量了一下没有 上个坏U 各供电也正常 。再换好 U 有时上电保护。
     原来是这样。有点头痛  昨晚也修到一张 技嘉 B75也是同样 上好U 掉电保护  坏U 没事  而且也是各项电压正常。搜索论坛,没有这板的任何质量。连BIOS也没有
只有去官网。官网也没有,转去华硕台湾的官网找到 BIOS     CAP格式。 又要手工修改。浪费了半小时。刷了问题一样。
    想起技嘉一些板也有上电保护是因为IO的电压检测脚引起。但技嘉是上不上CPU 照样会掉电。为何上好CPU一跑码就掉电。不跑码不会掉。 搞不懂。
检测下IO的电压检测脚看看。IO是  NCT6776F   找不到这板的图纸点位

103    104  105  和 109脚

103脚 2.5V  104脚 1.4V    105脚 1.03V    109脚0.85V

跑下线路
103脚是 待机5V过来 经分压电阻
104脚是+5V过来经分压
105脚是12V过来经分压
109脚只连一个电阻 另一端 2V

不知华硕这板多少电压是正常   没图纸   电阻也是没有标注阻值的。参考 IO的说明文档

2V 左右

这样的话 电压偏差岂不是很大。
开始考虑找料板华硕同样IO的量一下这些电阻的阻值。转而又想  还是先补焊一下吧   料板要一个电阻一个的焊出来量。
烙铁将周边的电阻走了一遍上电。不掉了
再测量几个脚的电压值
只有 104脚的变成 1.05V  原来是这样的  亮机看看BIOS对各项电压检测的情况

电脑检测是正常的。呵呵  奇怪
我只找到 待机 5V  +5V  12V的检测   没有详细的资料也没有办法了

同行记住了   亮机实测的电压
103脚 2.5V   104脚 1.05V  105脚 1.05V     109脚 0.85V

附上原机的BIOS
华硕P8C

网友:
加分加分
现在下载分只能靠发帖挣了

网友:
不错,楼主很有耐心啊,现在修了主板也麻烦!

网友A:
PDF上不是0-2.04V都OK吗,怎么就1.4V就不对了?

网友B:
你的主板看来也就是5伏分压不正常啦,最好还是换一下电阻不然不知会不会返修呢

网友C:
手工修改BIOS,是怎么修改呢?有方法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PDF上不是0-2.04V都OK吗,怎么就1.4V就不对了?

BIOS配置,根据BIOS相关信息,可以调整成2V基准输入视作正常,也可调整成1V基准输入视作正常。这个没有统一标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BIOS配置,根据BIOS相关信息,可以调整成2V基准输入视作正常,也可调整成1V基准输入视作正常。这个没有统 ...

那这种基准不是只能看图纸或者靠猜?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这种基准不是只能看图纸或者靠猜?

就是看图纸看点位来猜测,要么你就学会自己编辑BIOS。华硕P55上面的IO是W83667-A,和华硕H61板子上面的NCT6776F都是完全一样可完美代换的IO芯片,P55上面的5V基准检测分压出来是1.7V,而H61上面5V分压检测却是1.0V。两个IO都是完美代换,除了BIOS作祟,你还能想到什么呢,想不到什么了。

网友:
机器是什么问题???

网友:
103脚好像没这么高的电压吧,看资料应该不超过2V才对

网友:
最后结果 是补焊了下    挺简单的  修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DF上不是0-2.04V都OK吗,怎么就1.4V就不对了?

实测
短接下拉电阻  BIOS会显示0V   短接上拉 会爆表
这板的基准是 1V   偏高0.2V BIOS会有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主板看来也就是5伏分压不正常啦,最好还是换一下电阻不然不知会不会返修呢

是的   还在测试  不敢贸然交给客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工修改BIOS,是怎么修改呢?有方法吗

华硕 CAP 文件的 BIOS  修改
论坛有教程

网友(2017-09-22):
问下楼主,这个CPUIC的PG信号是哪个脚?

网友E:
看芯片脚位应该是40脚

网友:
IO的12v检测电压不正常导致上真U掉电,一般12v检测电压和5v检测电压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芯片脚位应该是40脚

哦.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芯片脚位应该是40脚

不对啊,40脚5V

网友:
你要是早3天发我就可以赚100来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