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41D3+不跑码修复后变成12V短路

楼主(2017-07-12):
映泰G41D3+不跑码,后查是CPU供电边上的小管子坏了,正常跑码,第二天上班开起来变成12V短路,一上电就掉电,拔掉电源四针口不掉电,以往碰到这问题换上下管会好,这片我上下管跑CPU供电芯片一起换了还是会,实在不会修了,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
是12v完全短路了吗,是的话就要一个个的拆了

网友:
如果就CPU供电小4PIN 12V短路,那么就一个一个的拆,直到拆到不短为止。

网友:
频繁烧的 可以不装这一路  好多情况都能用

网友:
场管短路了

网友:
一组一组拆咯,拆到不短为止,不过主控芯片你确定是好的么

网友:
我有一次12V短是MOS后面那排滤波电容短了好几个。。。全部拆光了。。才好的。。

网友:
如果有电流表的话可以拆掉cpu烧一下看,烧不出来的话就一个一个拆了,如果是频繁烧的话最好打一下每个管子g级的对地值,量一下升压二极管电容线路有没有断线

网友:
记得这板有个大的二极管容易坏,也好久不修板了,见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