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COM DTH-W1310 开机不显有声音

楼主(2017-07-12):
同行拿台WACOM DTH-W1310 来说开机不显有声音 ,  我测了下  开机通电不到一分钟掉电 不是他说的那样啊     是点不亮   现在他才说修过了  修不好的   原来是这样      拆机看到STDP9320-BB焊过   通电STDP9320-BB很烫   芯片是焊坏了才掉电的   拆掉STDP9320-BB通电不掉了   定了个芯片回来装上开机 不显  测连屏的供电都有了就是不显   后来用示波器测晶振 没有启振  测3脚连到芯片的电阻不对  是上家换错还是故意我就不故道了   换上电阻  通电屏亮了  下载分不多了帮个忙   可惜没有备份BIOS  这机子好几个BIOS的   发帖才想起来没有备份

网友:
这种东西,好像很贵的。一般的资料还不好找!

网友:
这个BB确实很难找到,,,,,,,大神

网友:
测量什么晶振,换什么电阻给大伙来个图片说明啊,最少连位置号也该说下

网友:
楼主,能不能整详细点啊,感觉一头雾水啊。。。

网友:
若若的问下哪里晶振。。。。

网友:
楼主,连个电路图也不要上啊,上个图标示下,这样对小白的帮助大些啊。

网友(2017-11-26):
你好大神,我的WACOM DTH-W1310也有同样的问题,机器已近拆开,连接dp显示器可以开机,就是本机的屏幕不亮,可否指明下要更换那个芯片?
或者怎样才能联系到你?

网友:
这是什么机器  怎么没有见过。。。。。

网友:
厉害了楼主,这样的机器我连见都没见过。

网友:
这种机器确实少见啊  而且还很贵    就算遇到没有资料也修不了

网友:
这种机器只能看看大佬们怎么修了很难碰到的吧

网友A:
求楼主现身,救救我的wa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楼主现身,救救我的wacom~~~~

STDP9320-BB供电正常了 屏供电开启信号没有发出 换STDP9320-BB

网友:
上次有个联系的没声音,刷个bios好了、

网友:
大神,我可以把机器带到你那,帮我换吗?换STDP9320-BB难度太大,自己搞不定,方便的话加个Q 805332

网友:
这种机器很少的  就是楼主没有把BIOS保存下来 可惜了

网友:
楼主应该在详细点就好了,不过也感谢分享了。。。。。。

网友:
楼中救命 我也坏了一台 开机就关机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2017-12-28):
请问这个怎么拆开的
我也遇到这个机器了,不敢撬

网友:
天在下雨,我在等你。
你若不来,急死人滴。

网友:
楼主帖子细节太少了呀,看着你修好,但没我们都没看懂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