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70A-G54 有总线电压 而无复位 复位针只有1.91V 正常吗?

楼主(2017-07-13):
V星870A-G54 CPU等电压 正常 有总线电压 而无复位 复位针只有1.91V 正常吗?

网友:
有些板子复位针电压1.9v是正常的

网友A:
是不是没有跑码,内存过了没有,打一下波形

网友:
电脑电路板上复位这个名词基本都是3.3V电压的,1.91V一般不正常,也有2.5V左右的复位电压可以使用,不过是极个别特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有跑码,内存过了没有,打一下波形

都没有复位。。。肯定是没有跑码!

网友:
这个1.9V应该是正常的,有时钟无复位就查各供电PG了

网友B:
偶 是这样啊 ....................我的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偶 是这样啊 ....................我的也是

您的修好了吗?  我的现在还没有头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