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30短路啊,待机电流0.5

楼主(2017-07-13):
(图片)

网友:
短路修好就好,我平时也是这样修的。

网友:
微短,拆芯片,或者烤机时间长一点试试?

网友:
额  楼主怎么没有写维修过程啊  小白来学习的啊

网友:
短路就打打板子上的电感对地阻值,看哪里接地了,要不0.5A应该有有地方发热是吧..

网友:
一般待机电路短路了,慢慢拆吧!

网友:
一般都是待机芯片那边短路,着重查线性

网友:
嘿嘿,楼主也是够嗨的,几张图就完事,,,,,,,,

网友:
0.5有没有可能是南桥坏呢?摸看南桥看烫不烫,跟CPU在一直的话就想开点了

网友:
待机0.5a 明显是有短路啊,这个只要板子不烧穿,基本都能修好的啊

网友:
是有短路的吧

网友:
你 发的什么意思啊。。。修好了还是没修?

网友:
这是什么意思是修好了,还是求助,最好附上文字,写详细点,想表达什么表示无解

网友:
楼主高手,高手的意思只有高手才能领会的

网友:
就几个图片是什么个意思哦    怎么修好的呢

网友:
查过电源管理芯片了吗,就在第一张图右下角的铁壳下面

网友:
楼主就发两张图不说话,怕是要考考我们哦

网友:
你求助描述也太简单呢,你检测过什么条件,查不出就烧鸡啦

网友:
是晶体管坏了吧,这种芯片可不好换

网友:
我的也是微短,确定是南桥坏了,

网友:
先摸一下有没地方发烫的  没有再看看是不是有的电压提前出来的   一般CPU的玻璃芯片容易坏  我修到过 把CPU拿掉电流就减下来了 CPU待机就有不正常的电压出现

网友:
看不了附件啊,哎  这个贴让我们这些小白情何以堪

网友:
3代以前的机器还好点。4代以后的板载U,这电流,估计CPU已经挂了

网友:
表达的太笼统 ,让人摸不着头脑,该整理好了发

网友:
找到对地点,逐个检查电子元件。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网友:
要排除一下ec芯片,网卡,等芯片有没有短路

网友:
看看哪个芯片烫            桥坏就换板   130左右

网友:
这维修看懂了的都是2年以上的维修师了吧

网友:
不能下载,不能看附件,不能看图片,还不符合认证条件。。。。。我真的是无语了,限时认证的时候还不让认证

网友:
慢慢烧呗

网友:
摸摸那里发烫啊 一般都能锁定故障的

网友:
这个先查待机电源部分,看到底有没有短路的,短路排除了差不多就好了

网友:
你量一下哪里短啊。你这样说怎么知道什么问题,看公共点,各个电感。

网友:
查3,5v电压有没有 没有查3,5v管理芯片电路 如果有在查后面的电路

网友:
遇到CPU供电晶体管坏的,CPU也给烧了,短路看阻值都正常吗,不正常就烧鸡大法伺候

网友:
发得贴模棱两可,不明白楼主说的啥意思。

网友:
这发帖简单呀 就整几张图片就完事

网友:
用手摸。。感觉那里热,就查那里、

网友:
什么鬼,只有图没有维修过程吗?

网友:
0.5 待机 待机偏高 先修待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