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东芝L750 板号:DA0BLBMB6F0内存不过维修

楼主(2017-07-13):
型号:toshiba L750
板号:DA0BLBMB6F0
故障:内存不过

拿到板上电不显示,单插内存测试,接下插槽可以点亮,接上插槽不显示(此板通病),
拿出内存阻值卡打阻值,量测到SMCLK和SMDATA时发现开路,

马上动手补线,因为来的都是单板,客户会有要求,所以补线要美观,距离要断,补线的原则都是就近补线,越近越好。

补好线后马上测试,结果还是没好,故障依旧,看来还是有问题,再从新量测一边对地阻值,又发现了新情况,第四脚开路了,那究竟是断线还是CPU座空焊呢?看到内存插槽背面有许多量测节点,

接下来只要先确认正面的第四脚和背面的节点通不通来判断是不是过孔不良(断线),然后在量测背面的节点看是否有阻值来判断CPU座是否空焊了,先找了一片好板,确认好第四脚到背面节点的位置,再量测坏板,发现背面节点有阻值,说明节点到CPU座之间的线路是好的,那就是过孔不良了,准备补线,下图是补线用到的工具。

补线还是要采取就近的原则,不能绕过板子飞一条很长的线,这样客户可能不会接受(我们这修的都是单板,所以外观有要求)。所以就在内存插槽的定位孔砖一个洞,使用锥子和尖头镊子就可以了,然后用细线飞一根线就好了。
这是补好线的图片(正面),

补好线的图片(背面)

再次上电测试,这回完美亮机。

主板正面图

背面图

网友A:
这么会功夫就被刷没了,没人回复自己顶一个。

网友:
看起来喝水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会功夫就被刷没了,没人回复自己顶一个。

内存槽的相关维修   加分了 分析的很清楚

网友:
按楼主所说应该不是进水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