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00无待机电流

楼主(2017-07-13):
T400无待机电流,VINT20无电压,U61_-PWRSHUTDOWN无电压输出,VREGIN20无电压输入,测量F5已开路,F5开路的理由后级短路于是测量C609没有短路,R413=10R,直接换F5,上电待机电流有0.23,待机电流0.23为异常现象,同时R413有冒烟现象,测量C609为0R,更换C609、R413后待机0.01A,触发开机正常显示。一个简单的问题仅供大家参考。

网友A:
新手上路,多多照顾....................

网友B:
我也有个一样的笔记本 试一试 谢谢分享

网友:
C609电容漏电引起的故障。。IBM好像有这通病

网友C:
你开始不是测了那个电容没有短路吗,为什么一开机就短了

网友:
一般这样的情况,都是电容短路,F烧了。IBM的机器就是这样好。F多。不烧后面。容易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开始不是测了那个电容没有短路吗,为什么一开机就短了

你开始不是测了那个电容没有短路吗,为什么一开机就短了,换F5之前测量C609是没有短路是因为C609里面的电压释放完了,变成假象开路正常状态。

网友:
IBM的机子没修到过还,电路不太懂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上路,多多照顾....................

严管版 回帖请勿灌水 珍惜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个一样的笔记本 试一试 谢谢分享

具体还是要了解下维修时序等 你的不一定是这个故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