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启天B4550 IH81M MS-7825 1.0

楼主(2017-07-13):
千万别说论坛有这个机器的BIOS。。下载了所有论坛的BIOS 没有一个可以正常使用的。。。机器原故障不通电,电源坏了修好之后,必须要清空一下cmos才可以开机。。然后开始刷bios  刷了第一个 不触发,刷了坛友发的工厂bios 自动触发进系统,并且USB不能用。。。无奈之下自己写了一个ME进去 一切OK 、、ME版本9.0.1.1333.。。 启天B4550 IH81M MS-7825

网友:
我习惯性会把板子的电池取掉维修

网友A:
既然 有测试正常的资料 可以附上正确的资料 给你加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 有测试正常的资料 可以附上正确的资料 给你加分哦

啊  谢谢版主提醒  我本来是要上传的了 结果忘掉了。。好尴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 有测试正常的资料 可以附上正确的资料 给你加分哦

已经上传啦,版主赏分给我

网友:
刷了完全不跑码了。板子是重启或者复位不亮机,刷了那个工厂的bios能复位亮机了,但是亮机每次都会有报错界面一闪而过,看不清是什么错误。进系统倒是一切正常。bios原版的型号是25L6473E,这个型号编程器刷不了所以一直用的25L6406替代,都能用。

网友:
刷工厂的bios要好点,别的BIOS不敢下,好多有问题

网友(2021-09-26):
这个BIOS亮机快吗

网友:
有时间试一下